蓝宝石rx584故障请教

楼主(2023-02-05):
小黄鱼买的,玩永劫无间断信号,再开机无显示风扇也不转,自己拆开看到2个有点鼓包电容换掉了,外接供电下来的保险也换了一个,金手指上去那个保险也顺便换了,其他没发现有击穿或者烧味。装上竟然亮机了,轻度使用没问题,跑鲁大师或者压力测试或者进游戏直接没信号,重启又能开机!是不是供电故障啊?

网友(点评):
首先先把供电电容全换了,最好换大一点容量的,然后还不行查几组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A:
就故障现象来说,供电的问题大一些,首先先排除一下你换的那几个保险规格够不够用,如果保险规格对的话,就把鼓包那一路的固态电容全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故障现象来说,供电的问题大一些,首先先排除一下你换的那几个保险规格够不够用,如果保险规格对的话,就把鼓包那一路的固态电容全换了试一下

我觉得就是那三个保险的问题,试试降频就能跑鲁大师了!买了新保险到了再换上

网友:
看看,我啥都不会

网友:
相互探讨,学习!

网友:
之前换上去三个薄片保险还能开机,降频还能跑鲁大师,换了三个保险上去直接不能亮了,外接供电有一脚没有电压,其他三只都是12v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显存问题

网友:
怀疑保险原因,可以直接短接试一下,电容容量必须够啊

网友:
供电不足可以导致这种情况,核心虚焊也会导致这种情况,电源滤波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!

网友:
没有看到过的

网友:
我的也一样 无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