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贴:惠普Q159笔记本更换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23-02-05):
本人笔记本维修业余爱好者,朋友一台惠普Q159进水,主板烧毁,网上淘到同型号,不同板号的主板替换。换新主板后,插电,电源灯亮,但不启动,风扇不转。查询测试一夜无果,特来本版求助。问题1、同型号不同板号的主板是否可以直接代换?问题2、此主板开机须经过USB小板,开机接线上面的7根线,黑红色线有19.5V电压,另外3根线(灰白棕)分别是什么作用?问题3、个人判断是主板上有供电,可能是开机信号异常,不知这个判断思路对不对,望各路高手指点,祝各位元宵佳节快乐。

网友A:
板号不一样所对应的接口定义不一样肯定不行,要买原板号一样的更换,好奇主板形状都不一样你怎么能装进去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号不一样所对应的接口定义不一样肯定不行,要买原板号一样的更换,好奇主板形状都不一样你怎么能装进去的?

新换的主板是同一品牌、同一型号,不同板号,但尺寸完全一样。配置是同系列中的高配。所以可以装进去,毫无违和。

网友B:
1 主板有问题
2 开关小板进水了
3  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

网友C:
元宵节快乐,这种情况你还是给你们当地维修的留点稀饭钱让他们看看吧,你也不能一心想着吃独食--独家生意难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 主板有问题
2 开关小板进水了
3  可能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

主板卖家在发货前,说是测试过,才发货的。应该可以排除。开机小板我已经重新购买一个,在途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元宵节快乐,这种情况你还是给你们当地维修的留点稀饭钱让他们看看吧,你也不能一心想着吃独食--独家生意难做。

哈哈,说的是在理,自己搞不定的还是要找他们。只是这个是购买的新主板,按理说,技术上难度不大。

网友:
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

网友:
测量待机000000

网友:
测量电流0000000

网友D:
那三根线是指示灯和电源检测。这机器好像有2种主板型号,不通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三根线是指示灯和电源检测。这机器好像有2种主板型号,不通用的。

我现在在找卖家要和他主板配套的USB小板和开机小板,估计问题就在这里。

网友:
很多不是说替换就可以替换的

网友:
看了帖子,LZ确实是一位笔记本维修业余爱好者

网友E:
顺便说一下,帮朋友修笔记本一定要慎重,很容易搞到没法做朋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
顺便说一下,帮朋友修笔记本一定要慎重,很容易搞到没法做朋友的

哈哈,没事,这是自己的笔记本电脑,不是朋友的,我的技术还不到把帮朋友维修的地步。但也感谢您善意的提醒。

网友F:
你这是开机键的线吗 我怎么觉得不是 你这个应该是适配器接口的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是开机键的线吗 我怎么觉得不是 你这个应该是适配器接口的线

这个线是适配器接口连接开机小板的,然后开机小板再通过排线连接到USB小板,再连接到主板的。

网友:
看了帖子
看了帖子

网友G:
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处理,自己搞又费时间又费钱,电脑用不了,还降低自己的工作效率。有那时间把自己的工作做好,维修钱就赚回来了。淘宝那些卖主板的,更喜欢跟维修店老板做生意,维修店老板做事更靠谱更有经验,而且几乎不需要客服帮忙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处理,自己搞又费时间又费钱,电脑用不了,还降低自己的工作效率。有那时间把自己的工 ...

我想起了哪个100元求人给它在线指导维修的帖子,真是令人忍俊不禁。这人的时间精力是真不值钱啊,求了好多天了还在求。各种顾虑各种怕各种患得患失,怕维修人员欺骗他低价维修然后要高价,怕不修了人家把主板给它弄坏,做人做事这种格局也难免穷,一百元看的比骆驼大。

网友:
找个孔能插进去就行了,电源小板和主板上链接的都一样,一公一母插上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