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R720独显无法打驱动报43错误,花钱不少,解决不了头大

楼主(2023-02-05):
    此故障核心已经换全新,显存也换了,故障一样,电压正常,BIOS系统都换过,无解,请教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机子能修好 但是总体上很难挣钱  因为这个1050ti还是挺脆弱的  经常会搞坏 我到现在也不太确定哪个环节引起。

两个关键点。第一个 。mats要400以上版本。别的机子1050用367就够了  这款要400。第二点。mats要扫两遍。第一遍是无意义 码。第二遍才是结果 。

网友:
这个核心换了是挺头痛的

网友:
修不好血亏几百

网友:
黑胶的做bga隔热不好旁边的会虚焊跑球,得把显卡显存全干下来重新直球

网友:
1050核心太容易坏 换显卡显存这机器就不划算了

网友:
同样故障,直接撸了cpu搞定

网友:
配置电阻OK 的话,很大可能是买的显卡不行或者干坏了,我以前tb买料被坑的可惨了

网友:
现在这种机器,真的是花费时间太多就不值得了

网友:
都换了还有可能是桥的问题,这种是比较麻烦头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