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将星X15 板号6-71-NP5P0-D02

楼主(2023-02-05):
这款机器应该还在保修的。我手上这块是进水的,烧了隔离部分,电池能开机,电源口附近的PR2电阻被腐蚀,手上有同款板子的朋友帮忙看下多大的,感谢,你们有需要我看其他地方的可以给你们看看,这板子能开机,除隔离部分都是好的

网友:
找图纸,要么先换大的,不行再换小阻值的试

网友:
对,只有10欧姆

网友A(2023-03-11):
  你这电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坨锡就行 能不能拍一下  接US B小板排线那儿的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你这电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坨锡就行 能不能拍一下  接US B小板排线那儿的图片

机器早就送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