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T6Ti-X5维修

楼主(2023-02-05):
神舟战神T6Ti-X5维修
同行拿过来修的机子,同行讲是不充电,电池可以开机,但是电池电用完了,现在处于无法开机状态。
内存贴纸上的版号:N850HK1

主板上印的版号:6-71-N850H0-D02B          N850HJMB-0D

昨晚的机子,今天早上拿出来修,找半天找不到这个图纸....
论坛和鑫智造里都有,但是有部分电路不对。
因为我修的是充电电路,也是保护隔离这块,所以肯定要看公共点和充电芯片这块.....

上图是主板上充电芯片,不知道图片能不能看的清楚。是BQ24780s,同时也发现,这个芯片上有焊油,显然是个二修机。虽然处理的很干净,但是处理的再干净也回不到出厂时机器焊接的状态。这一战,不简单!
重点来了...
我找遍了所有与版号相关的电路图,发现保护隔离用的都是低电平导通的mos管,而这个主板采用的是高电平导通的mos管,也就是mos管的4脚有25V电压,19V才能过,这是其一。其二是,这些电路图的充电芯片清一色用的是OZ8685LN。我以为这俩可以代换,但是我仔细看引脚,发现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也不一样。

再看看下面的这个图,pq59、pq60、pq63、pq64都搜不到。

我以为修不了了,找来了bq24780s芯片手册来修,发现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,但是最后的acok只有0.56V。测量到公共点无短路有19V。
acok引脚走线跑去pq10,于是用错版图纸查pq10,运气好,能搜到这个元件。如下图,是用vdd3上拉的。但是没有电压(只有0.56V),测量到pq10的G极有电压,说明pq10处于导通状态。再往前看,G极连接到三极管pq1的C极。这一块我对照了主板,发现是一样的。最后发现pq1的B极有2V多的电压,是正常的。G极仍有高电平,手动拉低pq10的G极,插上电,可以正常开机,故障解决。看到这里,哪里坏了大家应该很清楚了。虽然没有直接写结果,但是懂得都懂。我这人啊,就讨厌那种不看电路分析,直接把帖子拉到最后看结果的那种白嫖党。

接下来准备装起来测试了,祝各位元宵节快乐。

网友:
你们碰到的都是芝麻管或者三极管坏,为毛我碰到的要不是U烧了就是南桥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