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ROG STRIX B450-F GAMING主板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3-02-05):
客户说台式机不开机了,自己拆主板拿来找我维修,拿到板一看好多蟑螂排泄物,先用高度酒精清洁干净,用放大镜检查明显氧化的地方重新补焊后通电还是不触发,测开机针3.3V正常,待机电压:3V,1.8V,1V有。

看来只有查信号了,还好在网络找到此板的点位图(没有pdf电路图),IO芯片是IT8665E,在点位图查看各脚信号:开机针脚O_PWRBTN#_R是72脚,按开关有跳变,73脚PSON#无跳变,难道IO芯片坏?

先考虑工作条件, AM4的开机顺序是IO芯片发送信号到CPU,CPU再返O_SLP_S3#_R信号给IO,芯片点位图看到69脚O1_IOPWRBTN#_R万用表检测按开机键有跳变,测CPU那端没有跳变。

主板断电后万用表测IO端和CPU端此O1_IOPWRBTN#_R点不通,眼前一亮问题找到了?用烙铁飞线再通电按开关马上触发,一会就看到显示器显示LOGO-进入桌面,检查各功能正常,维修结束。附上正常开机读取出来后的BIOS。

B450-F GAMING

网友A:
那个网络收费多少?不像人家鑫智造敢明码标价。

网友(2023-03-10):
貌似没有72脚

网友B(2023-05-18)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网络收费多少?不像人家鑫智造敢明码标价。

呵呵,别乱说,这个软件很便宜的,几十块就能用一年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啊。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啊。学习了

网友:
有点位就是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别乱说,这个软件很便宜的,几十块就能用一年

这个软件里的图纸能下载到自己电脑上的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软件里的图纸能下载到自己电脑上的吗

肯定不能啊  不然别人怎么赚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不能啊  不然别人怎么赚钱

那论坛里他们上传的那些图纸是从哪里来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软件里的图纸能下载到自己电脑上的吗

只能打开用不能下载,可以截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