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2246EN的toggle跳线在哪里

楼主(2023-02-05):
各位老铁!请问一下慧荣2246en主控 4贴 M2 2280板型,板号为CV1-8B512 REV:01 它的toggle跳线电阻是哪一个???

网友:
或者说一下如何有效快速判断toggle跳线的方法也行啊,最近开卡遇到问题,把我给愁坏了。

网友:
原厂不是自己改过颗粒,不需要更改任何跳线,你是更改了颗粒吗?位置我知道,但是图在单位服务器里

网友:
改过颗粒,不是原装的,现在ID尾数倒数第二位是数字,不需要土狗电阻。购买闪存芯片时忽略了这个问题,看见主控附近有10多个电阻头都大了。望楼上的兄弟、哥子多帮助我一吧,不甚感激了!!!!

网友:
二楼的来自北京的朋友,请问一下你在单位上没?最近有空没?你可否说说那个toggle跳线的位置。或私下联系我也行。francessswearengin@163.com  最近我都在线等,期待着你的出现啊。

网友:
等待有缘人的出现啊???期盼着有人能解答我的问题。

网友:
唉!等待这么久了就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回答我的问题啊?左盼右盼都无果,这滋味一言难尽,心里不太舒服啊!哪位老兄、师兄帮忙一下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