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 surface pro5不开机

楼主(2023-02-05):
测试SLP SUS,触发后,电压没有。这个cpu供电的电感,对地阻值285,这个应该cpu坏了吧??

网友A:
你标识的那个电感是1V待机的,对地值285没问题,你得测它待机状态有没有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标识的那个电感是1V待机的,对地值285没问题,你得测它待机状态有没有电压

待机没有电压,拆了电感,待机有1v,还有一个i5主板的,那个地方,阻值60,应该cpu坏了吧

网友B:
对地正常,Pro5的CPU虽然也有坏的,但你这不一定就是CPU问题,问题可能在别的地方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对地正常,Pro5的CPU虽然也有坏的,但你这不一定就是CPU问题,问题可能在别的地方,

pro5的,对地阻值只有60左右,正常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pro5的,对地阻值只有60左右,正常吗?

修了很多了,对地正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修了很多了,对地正常

对地50也正常?对地285也都正常???

误差这么大的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对地50也正常?对地285也都正常???误差这么大的吗

还好吧,同型号CPU有个位数阻值,有几百的,没短路都不认为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好吧,同型号CPU有个位数阻值,有几百的,没短路都不认为坏

哦哦哦哦哦,谢谢指导

网友:
这种U虚了吧

网友D(2023-04-21):
这是正常的,好主板25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正常的,好主板25左右

谢谢。太久了,忘记了,可能是加焊cpu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