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8H61-M LX VCCSA电压低如何解决

楼主(2023-02-05):
故障:开机掉电,
解决过程:经查VCCSA电压0.46V电压过低。PQ18管D极1.05V  G极11V S极0.46V,MOS管、LM358都换了。分压电阻也换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板层有漏电

网友:
PU8的外围电阻 可能变值

网友:
有电阻漏电呗

网友:
有电阻漏电  不好找啊

网友:
运放输入端分压电阻腐蚀变质了吧

网友:
耐心的找吧

网友:
更换HC25、PC118试下。

网友:
看看VCCSA 供电芯片是不是有问题?

网友:
CPU 坏了 ?????????????? 桥坏了?

网友:
CPU没装也一样,桥供电去不到。

网友:
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g机10.8v应该彻底导通了,mos管不良或有短路

网友:
这么多电阻都是一K的?正常的358 正输入,负反馈就多少电压的。电容最好别都拆了,换一换装回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