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惠普tpn-I130 7脚的电阻是多大的?

楼主(2023-02-05):
刷BIOS的时候把BIOS   7脚的电阻搞掉了,不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的,那位大哥有图纸也行,重谢!!!

网友:
这款板号是:6050A2993001-MB-A01
论坛上无图无点位,这个不好搞了,只有看看谁手中有相同的板子或哪位高手帮助解决了。

网友:
须便找个Bios 7脚图做参考

网友A:
这个电阻的值可能会有所不同,一般来说,BIOS 7脚的电阻值可能在1KΩ-10KΩ之间,具体值可以参考主板的原厂文档。你可以通过中位数穷举电阻值大小,进行判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阻的值可能会有所不同,一般来说,BIOS 7脚的电阻值可能在1KΩ-10KΩ之间,具体值可以参考主板的原 ...

感谢回复,我已经从主板商哪里得知,这个电阻是1K的,也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