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故障分析

楼主(2023-02-05):
请教 一台AOC TFT24660AG显示器 ,通电后屏幕点不亮,有时要两个小时后才能点亮,点亮后其它一切正常,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故障
点不亮

网友:
点不亮时测各路电压输出,肯定有电压不正常,一般为滤波电容问题

网友:
看有没有背光,没有背光就查电源板,大多数是电源板问题。

网友:
这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,可能是电源板的电容不足,导致电源板无法稳定供电,需要更换电源板或者更换电容。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.........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