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助

楼主(2023-02-06):
昨天发的惠普Q159求助,很多热心的板油给我热心回复,非常感谢。晚上闲着没事,对159的USB小板做些测量,发现这个白色的东西,不知道是啥,电阻档测量为开路。请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是一个小电感,你用电阻档侧试肯定是开路的,这种小电感主要就是用来滤波的,大电感也能滤波,但大电感主要作用还是储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一个小电感,你用电阻档侧试肯定是开路的,这种小电感主要就是用来滤波的,大电感也能滤波,但大电感主要 ...

电感    电阻档测量开路???

网友B:
有见过这样的保险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。
如果是是保险,测量应该通。具体要看走线确认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见过这样的保险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。
如果是是保险,测量应该通。具体要看走线确认下。

领导好,感谢驾临本帖亲自指点,不胜荣幸。这个白色原件是在惠普159USB小板上的,这个USB小板通过排线分别连接主板和开关小板,这个白色原件,电阻档测量为开路。不知道是正常还是不正常。请领导进一步指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领导好,感谢驾临本帖亲自指点,不胜荣幸。这个白色原件是在惠普159USB小板上的,这个USB小板通过排线分 ...

通电测下一端有无5v
另一端是否通往USB接口供电脚

网友:
看起来像保险

网友:
应该是保险吧

网友:
这是电容,大哥们…

网友:
网络电感都有这个电容的

网友:
跟地测一下,电容一边接地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个电容,可以量一下确定,如果有一端接地的就是电容。如果两端都没有接地的,很有可能是电感保险之类的。

网友:
一般贴片元件,黑色为电阻,黄色为电容,黑灰色为电感,白色为保险。

网友:
没标签 得有 电容 电感 保险 白色多电容和保险 与地通一般是电容

网友:
电感不管大小,阻值都是很低的。电阻档测试不通的话这个应该是电容

网友:
把板发给大佬

网友:
①看图纸
②用表测要是一脚接地一般是电容。再有要是一脚走线到u口正极,另一脚到5v肯定是保险。
③u口一般不可能一个,到其它接口上测测同样的原件状态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