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 A1466 820-00165-A 不开机,简述维修经历

楼主(2023-02-06):
苹果 A1466 820-00165-A 不开机,简述维修经历
故障:不开机,同行描述下图

拿到机器插上电,电流停留在0.41A,心头一凉,难道cpu挂了?拆掉电池再上电,居然显示了,带电插上电池直接掉电,然后电流重新上来又是一样0.41A,拔掉电池重新插电,电流依旧0.41不跳,拆下主板再上电也是一样电流不跑,看来是偶尔能亮机。
此机器八个月前进水,同行修复后用到现在不开机了。拆开观察发现cpu背面晶振和电阻电容氧化,直接全部拆除,处理好腐蚀的焊盘,避免返修。图1

更换小元件后上电,每次都正常亮机,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,装机测试,发现电源灯不亮,机器不充电,图2

用测试小板测试能正常充电,故障锁定在小板上,测量小板U7000第四脚对地阻值只有21Ω,图3

好的小板测量出来的阻值为618Ω,图4

怀疑是U7000坏了,拆除U7000测量阻值依旧,图5

U7000第四脚是和电源头中间脚联通的,中间经过电阻电感和一个保护二极管,造成阻值偏低的可能只有保护二极管,拆除保护二极管阻值恢复,不装U7000,阻值为无穷大 图6-1 ,6-2

装上U7000,测得阻值为584Ω,图7

上电用测试电池有充电电流了,图8

装机测试,充电功能正常(电池从0%充上到5%了),其他功能也无异常,维修到此结束。图9

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,内存升级,CPU更换等等,详情加微信:514478579 ,某音:zebin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技术不错!学习了!

感谢支持,加个分呗

网友:
高手修机就是厉害

网友:
高手就是厉害值得学习

网友:
技术真好!学习了!

网友:
高手就是厉害

网友:
思路清晰,不错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B:
对比的是二极体值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比的是二极体值吧

是的

网友C:
纠正一下,你的万用表在二极管档位,读出来的的压降值,单位是V,不是欧姆。

网友:
技术相当不错,学习了

网友:
高手不是在国外吗  回国了

网友:
技术相当不错

网友D:
前几天刚碰到一台A1466也是进水,接上小板黑屏,不接小板的软排线就正常,最后订了个充电小板换上OK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学习了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前几天刚碰到一台A1466也是进水,接上小板黑屏,不接小板的软排线就正常,最后订了个充电小板换上OK了

查小板上面那个LID就好了,可以秒杀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纠正一下,你的万用表在二极管档位,读出来的的压降值,单位是V,不是欧姆。

叫习惯了也用习惯了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