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3-02-06):
谁还有它的内存检测卡 我找不到了~~~~能触发 不亮
示波器
测了 南桥活着 ~~~~各路供电正常~~~检测卡在路上 各位老师给个思路啊~~~跪了
示波器

网友A:
可能CPU问题
compaa
CPU 换了几个~~都是好的~~~就是点不亮~~~~内存也换了~~~
详情

网友:
哇,老古董了啊,不容易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CPU问题
CPU 换了几个~~都是好的~~~就是点不亮~~~~内存也换了~~~

网友:
网卡烧了 造成不跑吗 BIOS数据坏了~~~最后跑去拆了个同型号的电脑BIOS 用编程器考了一份 写回故障主板 亮机

网友:
维修不容易,老古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