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接修网友寄来的surface laptop2打驱动黑屏一例

楼主(2023-02-06):
接修网友寄来一台laptop2,现象是黑屏不显。

拿到手后装了个安装版系统,发现装系统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一打驱动,屏幕就黑了于是决定换CPU。

拆机发现外壳有磕碰:

拆下原来的CPU并处理好焊盘:

换上新的CPU:

测试亮机:

涂上高导热硅脂:

装机:

硬件信息:

跑分:

测机:

补充内容 (2024-10-8 10:44):
霍尔元件问题也会导致这个问题

网友A:
这个CPU这么容易坏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CPU这么容易坏啊?

也还好吧,我修的多,所以遇到的也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