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M主板bios,pice接口位装nvme

楼主(2023-02-06):
H81M主板bios,pice接口位装nvme固态后,硬盘正常识别,但不能把系统做在nvme固态上。主板bios不识别。有没有大神知道咋回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改BIOS

怎么改啊,bios根本识别不了nvme啊,求指教

网友:
所有bios设置都试过了没?我记得有一个ACHI
的硬盘模式试试看那个,不然我也没有办法了

网友(2023-04-16):
增加NVME模块

网友:
发BIOS上来就有人帮你改啦

网友:
发BIOS上来就有人帮你改

网友:
Optiplex7010SFF也用不了,有改好的BIOS吗?

网友:
修改BIOS再刷回去,看看有没有大神帮你

网友(2023-06-27):
可以 百度 四叶草启动  不用刷BIOS 启动NVME

网友(2025-03-19):
cxdv vdsv safa f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