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维修拓斯达四轴工业机器人电控柜

楼主(2023-02-06):
大概长这样的。
外壳

铭牌

拆机后

故障:上市电指示灯不亮,不工作!电源问题???

分析了一遍电路。查到是其中一路通往控制板的DC24的电源不工作导致的。

此路电源故障

单独拆下稍微测量就上电测量。发现电源芯片NCP1246的VCC6脚很低,只有7V。

尝试更换了6脚的50v/10uf的电容、电源芯片后故障依旧。最后排除出是6脚对地的贴片电容C45问题。直接焊掉后(不想补了),上电后有24V输出了!

以后坛友们遇到此故障,可参考下!

网友A:
厉害,学习了,难道是电容失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,学习了,难道是电容失效了

应该是微短或者漏电了吧。

网友:
维修方向是正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