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IH61-AM3无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23-02-06):
这块板子是几天前修的,故障现象是没有cpu供电。
当时量的其他电压都正常,只有VR_READY偏低。
这个电压是送给桥的。如下图

该信号不正常,主板没有办法正常工作。
这个信号受控于两个mos管
如图

拆掉MN28,信号电压恢复正常,主板也发出了响亮的报警声。
插上内存,开机,屏幕正常点亮。

由于主板是前几天修的,许多细节记不太清了,写下大概维修过程。

网友:
H61现在很便宜啊

网友:
H61现在便宜了

网友:
主板多少个这样的,每个量一下电压可以吧, 时序不想学

网友A:
找不到联想CIH61-AM3这个型号,看起来像 联想CIH61MI V1.1

网友B:
不是应该CPU供电正常后才有VR_READY吗

网友C:
拆件以后,还会影响其他功能吗?

网友D:
老通病了,不知道秒杀多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应该CPU供电正常后才有VR_READY吗

别说时序了,我现在修的脑子里也好乱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老通病了,不知道秒杀多少了

见多识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件以后,还会影响其他功能吗?

按理说不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不到联想CIH61-AM3这个型号,看起来像 联想CIH61MI V1.1

你说的对,我记错了

网友:
请问上电没有滴声响,也没报警,是什么控制报警器的

网友(2023-03-11):
只拆掉,不换新的芯片,会不会很容易返修?

网友:
通病!多多学习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