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85M-DV2

楼主(2023-02-06):
该主板官方网站上没有BLOS程序,故障现象是每次长期断电后开机都是需要插板内存才能点亮,刷完以下BLOS一切正常。

B85M-D2V.F2

网友:
看着真费劲,是“没有BIOS程序”吧?
BIOS=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=基本输入输出系统。
“每次长期断电后开机都是需要插板内存才能点亮”
实在没看懂,是不是长时间冷机以后点不亮?必须擦一下内存才能点亮?
如果是的话,多半就是内存金手指接触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