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3-571G笔记本待机不稳故障一例

楼主(2023-02-08):
机型弘基acerV3-571G 板号:LA-7912P 故障现象为插外接适配器有时待机+3v和5V正常,有时一闪就消失,当正常生成开3v和+5V待机时,开机一切正常,但是拔掉适配器插头再插就可能出现待机3v和5v消失,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出现故障时3v和5v波形正常,然后随即消失,检查待机块RT8205 线性待机电压8脚3v和17脚5v正常,16脚b+19v正常,检查到13脚EN开启脚4v,感觉有点偏高,由于开启电压是靠19Vb+降压再分压生成,所以检查稳压二极管PD10,PD10为一颗5.1v稳压二极管,发现调节维修电源电压19到21伏之间变化 ,稳压PD10两端居然也在变化,基本上肯定稳压管已经失效,翻查料板找到一颗5.1v稳压的二极管换上,再反复调节维修电源PD10两端电压稳定在5.1伏,13开启脚也稳定在3.2v,再反复插拔外接电源适配器故障已经消除,维修完美解决。

网友:
这故障看似很好修 对好多人都找不到

网友:
这个是挺好的维修案例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思路清晰,高手在人间

网友:
故障看似很好修 对好多人都找不到

网友:
这个稳压二极管不要可不可以呢?有没有哪位大神试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