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维修笔记

楼主(2023-02-06):
12.28日
华硕V587U:开机掉电,取键盘能开机。键盘坏

12.29日
联想T430:开机掉电,各电压正常,不出集显供电。换CPU正常

12.31日
戴尔主板mih61r:不触发 B10没有3.3V ,正常待机3.3有 Q57没有3.3转换过来 Q57的DS直连 亮机

1.4日
联想G-30 有待机,不触发,开关板没有3.3 取掉小复位开关 亮机

1.5日
华硕飞行堡垒FX53V 键盘失灵,装对应驱动键盘BIOS 可以使用

1.6日
惠普暗影精灵 DAG3DBMB8D0 REVD 待机正常,不触发。3v待机跳变无5V待机,按下开关EC不发出pwrbtn 换ec(带程序)亮机

1.6日
联想E49 开机掉电 换内存有时候能亮 ,刷BIOS

1.8日
神州K580s 电流像跑亮,不亮 各供电正常,刷EC和桥BIOS无果。换CPU亮

1.10日
深海泰坦X6TI-S 上电1.3V不亮 刷BIOS亮机

网友:
不写下芯片,

Bok

网友A:
大神,公共点电压只有1.几伏,但是没有短路,阻值正常怎么搞?顺便问一下这个10是电阻还是电感呢?

网友:
写位置的说明有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神,公共点电压只有1.几伏,但是没有短路,阻值正常怎么搞?顺便问一下这个10是电阻还是电感呢?

10是电阻啊 你先查公共点产生的条件呀  充电芯片那块

网友:
高手就是厉害值得学习

网友:
总结的不错呵呵呵呵SKO

网友B:
DAG3DBMB8D0 REVD   不装电池是不是不能开机???????

B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DAG3DBMB8D0 REVD   不装电池是不是不能开机???????

是的 要插电池

网友(2023-11-18):
都是经验啊,我收下了,谢谢楼主!

网友:
分享不易,学习了!感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