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[维修求助] xs max重启代码求助

楼主(2023-02-07):
XS MAX 摔后一直重启,半分钟一分钟就重启。

Missingsensor(s): Prs0  换尾插好了。

网友:
帮你等结果

网友A:
外配问题,基本就是尾插。

网友B:
每样依次试 都 不行就分层搞最后还不行送客

网友:
换了尾插排线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配问题,基本就是尾插。

是的 弄了条尾插扣上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每样依次试 都 不行就分层搞最后还不行送客

我不是维修, 会拆装,简单的弄弄,修主板不会。公司同事的手机。今天去市场了,顺道拿了条尾插fpc扣上去好了。

网友:
二级报错代码Prs0确定故障在尾插排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