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6不开机 不升压 不能睡眠 维修一波三折

楼主(2023-02-07):
电脑插电不升压,电流表5v一直来回跳变,拆开电脑检测。左侧一升压,芯片旁边一颗电容短路.去掉短路的电容,已经不短路了。但是依旧不升压,先给客户报个价
等了两天,客户同意修了。继续再侧短路升压芯片周边电容。PP3V3_UPC_XA_LDO没有电压,另外3颗周边也测试一下,是正常的,看了一下PP3V3_UPC_XA_LDO应该是内部产生的,先铲胶换CD3215,下面铲掉了一个点,飞线安装。这时出现意外了,旁边的休眠感应模块被不小心烘掉了,背面的升压芯片也爆锡了,只能两个全搞了,耗费的一个多小时终于完成了,插电还是不升压,不应该啊!冷静了一会,期间给客户翻新了个苹果11。再拿来仔细检查,R3110被我换芯片的是时候整得有点虚,一头应该有个3V左右的电压在1.几伏来回跳,加焊归位,再次插电已经能升压开机了。

简装测试,问题还有结束,电脑不能睡眠,一睡就睡死,设备管理器,环镜光驱动感叹号,之前掉下来的模块我已经复原了?测量阻值也没什么大问题,把上面的3脚芯片换了,进系统驱动是正常了,但还是不能睡眠,3脚芯片直接拆掉,机都不能开了,修得都没信心了

浏览了迅网,搜了下关键词,有位大神也有类似的情况,花了2块钱进去看看,眼前一亮,想起来这机另一侧还有个休眠芯片,测量阻值没什么异常,3脚芯片要么拆下来换个?拆下供电的腿居然是断的,主板右边的芯片没有动啊,要么之前 就有这个问题?换上后休眠正常了,折腾了半天此机终于修复

网友:
妥妥的技术大神

网友:
技术最好!学习了!

网友:
技术妥妥滴 不服输

网友:
可以可以,基本功扎实

网友:
带胶的不好弄点,我弄几个都掉点

网友:
大神级别啊值得学习

网友:
学习了,技术真好

网友:
真的是一波三折,维修还是得有耐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