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30C-15IKB 不触发

楼主(2023-02-07):
一台联想330C-15IKB 不触发 版号LA-G201P 待机 0.004 触发后,指示灯亮过一会灭,电流0.01,

测试 3/5V正常,EC待机电压,ON/OFF#,LID,都正常,

RSMRST#  0V  PBTN_OUT#  一直 3.3V,更换了剪版EC 故障依旧,没招了,

更换后热机的时候还开过几次机器,但是长时间测试的时候就又不触发了。

麻烦各位给点意见。

网友A:
测量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POWRBTN 按开关是否跳变 跳变正常 换桥 反之EC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测量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POWRBTN 按开关是否跳变 跳变正常 换桥 反之EC

按开关有跳变,EC发出的POWRBTN  没跳变,这个桥集成在cpu里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开关有跳变,EC发出的POWRBTN  没跳变,这个桥集成在cpu里面

问题出在EC 和BIOS这里了 刷BIOS

网友:
在检查开关这

网友:
ec带程序换了,bios刷了,这款机器开关在键盘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