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E480放置时间久了。 待机电流0.03 通电灯亮10来秒一会就灭,不触发

楼主(2023-02-07):
联想E480放置时间久了。 待机电流0.03 通电灯亮10来秒一会就灭,不能触发,触发电压电流没有跳变  。各路电感没有对地短路。求大师指导

网友A:
先裸体板开机试试 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 感觉桥和EC问题 先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先拆除外设,把纽扣电池也拆掉,裸板通电测试,看会不会自动开机,如果无法自动开机,重点检查桥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修手机的也修电脑了

网友:
1、先检查CMOS电池

2、备份BIOS,刷个干净的工厂BIOS看看

3、检查那个MOS是否存在虚焊或故障,比较常见的问题

网友:
COM电池没有安装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裸体板开机试试 测量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 感觉桥和EC问题 先刷个BIOS看看

BIOS 刷过好几个了

网友:
三板斧走起

网友:
重点检查桥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三板斧上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在RTC接口背面有两个二极管,看看掉了没,还有就是这种TYPEC接口的板子最好用那种改的TYPEC电源看看,有可能前面无法正常升压

网友:
看缺少什么,就修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