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笔记本EC问题

楼主(2023-02-07):
大佬们, 想问下神舟笔记本的EC带不带程序?笔记本板号是6-71-N5HP0-D04
神舟Z8   NH50HPMB-0D

EC型号是IT5570E
之前在淘宝买了块焊上去现在还是开不了机
或者有大佬提供下EC程序不?

网友A:
这个就是EC的程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EC的程序

啥意思?这就是EC的程序?

网友:
这种EC蓝天出厂的都自带程序的。坏了以后直接买料板拆,或者去淘宝买全新的,空白的片子直接焊上去,第一次上电会自动从主bios里面下载并烧写到芯片内部,以后再上电都不会再执行这个动作。另外,根据经验,HP,华硕拆机的这个EC也是空白的片子,可以买他们的剪板,比较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啥意思?这就是EC的程序?

是的,这就是EC的程序!是蓝天官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