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想过电脑cpu供电开关频率

楼主(2023-02-07):
我一直以为是几十khz,实际上是几mhz.

网友:
开关电源,不可能会有那么高的频率

网友:
技术牛逼啊 大哥

网友:
都是几百K,几十M没遇到过

网友:
MOS管的开关频率比IGBT高得多

网友:
电脑cpu供电开关频率是100到几百千赫兹。不同代数的CPU不一样。

网友:
信号上端脉宽是手机截屏拖尾,实际很窄

网友A:
绿扬的示波器?测的是CPU主供电上管驱动波形?示波器的探头没调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绿扬的示波器?测的是CPU主供电上管驱动波形?示波器的探头没调好?

手机拍拖尾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