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5 不开机,触发电流0.05

楼主(2023-02-07):
测试,有待机的,3.3,EC也有供电,3.3,ec复位3.3,EC发给南桥的pch dpwork   3.3v  ,SLP sus 应该待机就有3.3v吧?触发后0v生效,现在这个SLP sus,0v,触发后也是0v,vsus on,触发后3.3,这个大概哪里问题,这个1v供电电感,m3处理器的对地阻值286,i5的对地阻值只有60,大佬,给点思路,个人不确定是不是CPU问题。

网友:
感觉时钟电路这的问题 但你这开机电流0.05 应该是系统供电问题 我有点矛盾了

网友A:
我看清了 系统供电问题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看清了 系统供电问题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

具体哪一颗??是那个,链接电池和适配器的,那个充放电的芯片??

网友:
这要看电路图 他和3V5V待机项链

网友B:
已经解决,这玩意不装电池,不开机,可能还必须得原厂充电器吧,我用的直接12v接电感,不能开机,装电池。可以正常充放电和使用

网友C(2023-05-05)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解决,这玩意不装电池,不开机,可能还必须得原厂充电器吧,我用的直接12v接电感,不能开机,装电池。 ...

原装充电器15v不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装充电器15v不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

解决了,谢谢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