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23-02-07):
手机
芯片植球锡膏无铅好还是有铅?
手机

网友:
不清楚,同样求问,我今天自己买的是助焊膏和锡丝

网友:
高温的。如果易于焊接就含铅高温锡浆,再次一点就是无铅中温锡浆,但不推荐中温的。另外,低温的一定不要使用。,老手就用无铅含银的高温锡浆

网友:
维修配件 采购 可以去迅维淘宝官方商场, 直接联系客服都会有最靠谱的推荐

网友:
要看使用条件

网友:
锡浆的温度看使用情况。再者就是买高手推荐的品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