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50开机cpu过后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23-02-07):
         小白业余折腾主板,一个b450主板 开机cpu灯熄了后没反应了,测量各电压都正常  下面图片上标出的 还有时钟复位都有  内存 1.2  2.5  0.6都正常 CPU供电正常,不知道咋整了,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

网友:
三把斧  刷BIOS

网友A:
你这个是cpu座子坏了哈哈

网友:
bios已经刷过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cpu座子坏了哈哈

难道要慢慢测量cpu坐吗?

网友:
刷过了,问题依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cpu座子坏了哈哈

难道要一个个测量cpu坐针脚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难道要一个个测量cpu坐针脚吗

这板明显的水渍,应该是进过水把座子烧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明显的水渍,应该是进过水把座子烧坏了

图是网上找的   不是实物图

网友:
先刷下BIOS 吧  现在BIOS坏的也挺多的

网友:
发现南桥的晶振电压不对 两个脚都是0.53v  应该是没起振,没有示波器 只能看电压

网友B:
晶振没起振,先换了电阻电容还是一样,然后换了晶振也不行,都是料板上拆的,晶振是不是不能用风枪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晶振没起振,先换了电阻电容还是一样,然后换了晶振也不行,都是料板上拆的,晶振是不是不能用风枪吹

想买新晶振    看了一下  有有源晶振,无源晶振  还有什么陶瓷晶振    不知道买啥      老司机告知一下应该买哪种

网友:
全板电压正常,bios也没问题的话,就是cpu座子下面掉点了,

网友:
以前120收的,自己换座子失败成为料板

网友:
晶振没起震,先查vccrtc

网友C:
看一下coms电池有电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一下coms电池有电没有

这个和电池应该没有关系  有没有电池都能开机

网友:
诊断卡看看跑码没啊

网友:
维修还是得图纸和知道上电时序,一步一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