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DA0H96MBAF0 麻烦修到的兄弟帮忙测试一个电阻

楼主(2023-02-08):
红圈里面的2 个电阻。供电芯片是BABAPF 。 应该是分压电阻。

网友A:
电阻咋回事 是啥故障问题

网友B:
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

没有找到图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咋回事 是啥故障问题

腐蚀坏的。。。。

网友C:
我现在在修一片和你一样型号的主板,现在告诉你电阻阻值,从你图片从上往下看,第一个是150K第二个是499K

网友:
因为我这片原BIOS芯片给另外同行拆了,所以也要请求你帮告诉我原BIOS芯片型号,同时最好给我一份原机备份的BIOS程序吧

网友:
W25Q64FV(QPI)_20230208_200538 DA0H96MBAF0.B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现在在修一片和你一样型号的主板,现在告诉你电阻阻值,从你图片从上往下看,第一个是150K第二个是499K

谢谢你。早上找到资料了。

网友:
华为怎么不自己做主板

网友:
是个通病,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没遇到这种机器,华为的基本都是黑色的板

网友:
最确定就是看图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