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7p

楼主(2023-02-08):
反复重起是什么原因师傅们?

网友A:
可能是系统问题,先刷个机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系统问题,先刷个机试下。

哥可以看下我的问题吗 突然没信号然后手机死机,过一会自己好了

网友:
这个以前师傅叫过,看某几个字母,现在都忘了

网友:
7P让给拆废了,扔了,也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