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南x79寨板进系统关机

楼主(2023-02-08):
这个华南x79寨板可以进bios,也可以进linux系统,但是就是一进windows系统就卡机。是不是内存故障

网友A:
再换个系统看一下。换纯净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我估计可能是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再换个系统看一下。换纯净的。

PE都进不去,但是可以进linux系统,真的神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E都进不去,但是可以进linux系统,真的神奇

换个硬盘试一下。

网友:
估计是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