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5,单主板是不是不能触发?

楼主(2023-02-08):
手里有一块m3的主板,单主板,触发电流到0.05,但是装电池,就可以正常开机,一切正常,充放电正常。正常这个主机不是可以单主板开机的吗?

网友A:
接口坏了,换个接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口坏了,换个接口

接口肯定好的吧,我直接电感接的12v

网友:
那可能ec烧了吧

网友:
解决了,可以触发,必须用原厂充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