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拯救者14 板号y41-vc1充电慢

楼主(2023-02-08):
开始三四个小时能充满。越来越慢,一星期左右变成一晚上充百分之6左右。现在一晚上充电百分之2就不充了,但是电池电压已经16.7伏了。按说应该是满电的。而且电脑照片电量为0的时候电池电压是16伏。低于16伏就自动断电。刷了bios也不管用
请教下这个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?怎么查问题

网友A:
电池检测电阻进充电芯片两个信号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检测电阻进充电芯片两个信号是否正常。

我这没有示波器,定了个电池先换下看看吧

网友:
换个充电芯片试下

网友:
电池换过了吗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确认是电池的问题了

淘宝买的新电池,没想到啊没想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确认是电池的问题了淘宝买的新电池,没想到啊没想到

哈哈   主要是又能充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