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技嘉z77p-d3主板故障解决

楼主(2023-02-08):
求助: 技嘉z77p-d3主板故障解决,开机后一直这个界面动不了,不能进行任何操作。

网友A:
重新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PS/2的8.2K排阻坏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刷个BIOS试试

对的,重新恢复bios正常了

网友:
先刷bios 不行外拆外设  然后就是南桥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故障,极简配置下CPU,内存更换过了,CMOS放电,短接主bios 1和8脚都试过了,还是卡logo,LZ怎么操作恢复备用bios的?

网友(2023-05-12):
我的开始也是这个问题,用的960的独显。后面刷了bios就可以了,但是刷完bios当天晚上都是正常开机关机重启试了好多次没有问题,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不了机了,就风扇一直转,蜂鸣器也没有任何声音

网友(2023-11-19):
这个能修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