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alTek RTL8111H 以太网控制器 网络状态灯修改

楼主(2023-02-08):
修主板更换网络芯片是非常频繁的,换上去的芯片可能会出现状态灯指示紊乱的情况。芯片说明书又非常苦涩难懂,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,很快修复 8111X类状态指标灯。
   首先用万用表 led 档检测主板网络指示灯触点,确认指示灯工作正常。

  准备一个DOS启动盘,把附件修改工具拷贝进去,重新启动进入DOS系统,进入修改工具目录运行  pg8168 /efuse /r 。
得到8111H芯片的备份文件 8168HEF.CFG,接下来修改 8168HEF.CFG文件中的 LEDCFG=0C A9 保存;
下面使用命令 pg8168 /efuse /w  将修改后的配置文件刷进efuse,刷毕会提示剩余字节数。

后面的操作才进入正题,重新启动进入操作系统,在网卡属性》高级》转接速度 里 分别切换  10M 100M 1000M ,
每次切换后等待网络灯亮起,记下10M 100M  1000M 分别对应的指示灯位置。
这里需要把  LEDCFG=0C A9 进行解释一下了,通俗的说这样设置是为了让三个指示灯分别指示 10M 100M 1000M  的运行状态,
而且其中只会有一个处在工作状态,将对应的颜色填到下面的括号内
    LEDCFG=0000  1100        1010        1001        ;LEDCFG=0C A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m      100m       10m         ;对应的连接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棕色 )( 黄色 )( 绿色 )   ;括号内标注对应的颜色
这里假设黄色灯为单指色指示灯,绿色灯为100M 指示灯,只需参照下面的格式修改
    LEDCFG=0000  0100        1000        0010        ;LEDCFG=04 8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m       ACT        100m        ;对应的连接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棕色 )( 黄色 )( 绿色 )   ;括号内标注对应的颜色
   再次重复前面修改 8168HEF.CFG文件中的 LEDCFG 参数并刷写efuse 的操作。

  大家根据实际情况亲自设置一下,应该可以轻松解决百思不得其解的状态指示灯问题。

网友:
不会 关下下哈哈

网友:
看看而已不会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