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接修某平台同行寄修在保surface Pro8进水不认键盘一例

楼主(2023-02-08):
接到某平台同行寄来的surface Pro8一台,这机器还没过保,所以能接到的就只有意外损坏的了。这个同行也是自己搞了半天没搞定,客户又催他,实在没办法了,所以决定让我们来帮他修。
机器的故障是进水不认键盘,让我们一起跟随看看怎么回事吧……
机器后壳型号是1983:

笔是放在键盘这里的,放进去就能自动充电的那种,之前的比都是装电池的那种:

Pro8屏幕比之前几个系列胶要少一些,之前发的Pro9和这个基本差不多,之前的帖子里已经发过了:

这个同行把机器所有的螺丝都带过来了,虽然上的位置不怎么对,不过也是已经很好了,我们来看看机器的内景图吧:

注意电池位置细节,很多人这里都装错了:

主板CPU罩子上有一圈能拿下来的铁圈,来的时候后没带,我现在是放我们的铁圈拍的照:

这是板号:

客户来的时候所有的贴罩子都没带,这没办法补,机器太新了,配件不好补,主板背面图:

主板正面图:

CPU特写:

主板刚到的时候,背面拆下来可以看到比较严重的氧化:

两处触点氧化非常严重的,但正好键盘触点是干净的,氧化的触点如下:

可以看到,键盘排线也被同行刮过了:

开机键也氧化了:

这是拆下主板后的内景图:

修之前先把排线给清理一下:

现在开始正式维修、
不识别键盘,那首先的维修思路是量键盘底部脚位的电压,和相关信号,于是一番测量,画出了一些针脚的测量点并进行了测量:

测量发现电压都是对的,信号用示波器打过了,也都是正常的,那为什么不能解析指令呢,先换个EC试试。
正好我们这里有一个刚上市时我们买来测试升32G内存的新机器,升级完内存后一直放着没动过,那就用它的EC吧:

处理好焊盘准备上EC:

然而并没想想额那么顺利,EC换完故障依旧,那怎么办。于是拿起显微镜对主板每一处进行细微观察,终于在这个芯片位置发现了异常,打值发现阻值只有23,明显是不对的,于是拆下来看看:

从料板上找到一个同样的芯片植锡:

拆掉这个芯片的时候,测试键盘已经能用了,那这是什么芯片呢,我进到系统测试了所有功能,都是正常的。

但看图纸说是磁力计,我测试了包括指南针,陀螺仪等并没有发现异常,但还是换了个芯片上去:

可以看到,键盘已经能用了:

加上高导热硅脂:

全部装机贴起来,进系统,可以看到CPU是11代的:

至此维修结束,收工……

网友A:
          后面我在来 评论

网友B:
会修 微软的都是大神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神级别啊值得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修 微软的都是大神。。。。。。。

哈哈,太夸张了,没那么难,都是电脑

网友:
这么新的机器,感谢分享经验

网友C:
这个要没有料板就麻烦了,芯片不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后面我在来 评论

哈哈,也编辑完了,说好的呢,咋不见你来加分

网友C:
进水就基本重点查腐蚀的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进水就基本重点查腐蚀的地方

哈哈,是的呀,细节决定成败,确实找到问题花费了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要没有料板就麻烦了,芯片不好找

哈哈,没有料板,那就拿新板拆吧

网友D:
芯片也难买到   难搞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芯片也难买到   难搞哦

哈哈,只要钱到位,先拆自己的新主板去修也可以呀

网友:
确实够细心

网友(2023-03-30):
刚搞完一台book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