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 M15 R3 LA-J521P 电流表能开 原装电源不能开机

楼主(2023-02-08):
外星人 M15 R3 LA-J521P 电流表能开 原装电源不能开机  插电池就都不能开   12V出来后就没了之后保护隔离会被EC_S5_ERP信号断开来自EC 机器公共点电容短了 换过充电芯片 ISL9241H

网友A:
修好没有,我同样故障

网友:
PSID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没有,我同样故障

                没 修上

网友A:
我这边更换过EC,还是不行,别考虑EC了,可能别的电路还有问题,修好我的话随时联系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这边更换过EC,还是不行,别考虑EC了,可能别的电路还有问题,修好我的话随时联系一下

怎么样了  兄弟   我的是用原装不过隔离  用维修电源过了隔离 不触发

网友:
公共点短路 隔离管坏了?

网友(2023-03-12):
我的用可调电源和原装电源都能过保护隔离 待机有3.3 和5V  但是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

网友:
有修好吗

网友:
我的也是原装电源也开不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样了  兄弟   我的是用原装不过隔离  用维修电源过了隔离 不触发

大哥们找到问题了没有 我的也是过了隔离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们找到问题了没有 我的也是过了隔离不触发

没有  送走了

网友(2023-05-04):
这款机器有点位嘛 目前在修这机器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短路的。短路解决后就这逼样了

网友D(2023-06-06):
我这两天也遇到一台,进水的,修好短路的地方也是可调电源能开机 但是插电池就保护 原装电源插电瞬间隔离就断开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我这两天也遇到一台,进水的,修好短路的地方也是可调电源能开机 但是插电池就保护 原装电源插电瞬间隔离就断 ...

最后搞定了  是靠猜测搞定的 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 不知道和你的这个是不是一样

网友(点评):
LA-J521P 遇到一台有公共12.5V 待机3/5都正常。PCH_PWR_EN没有强制拉高也不行,

网友:
重点查充电管理芯片条件

网友:
有高清图吗

网友:
游戏本功率检测很重要psid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搞定了  是靠猜测搞定的 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 不知道和你的这个是不是一样

能解释一下是哪里的问题么?你的那个机子

网友(2023-07-21):
猜测隔离管子  短路了。。。

网友(2023-10-17):
遇到一个同样问题的  大哥们咋解决的

网友:
我碰到的是電池能開,電源不能開也不充電,隔離管換過了

网友(2023-12-11):
引用 网友D:
最后搞定了  是靠猜测搞定的 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 不知道和你的这个是不是一样

能告知一下哪里问题吗?遇到一个原装电源不过保护隔离,可调电源可以,但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后搞定了  是靠猜测搞定的 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 不知道和你的这个是不是一样

能说下什么故障吗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最后搞定了  是靠猜测搞定的 绝对想不到的问题  不知道和你的这个是不是一样

能说说是怎么搞定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能说说是怎么搞定的吗?

搞EC EC程序问题

网友(2024-01-15):
我也遇到这问题了,陷入死胡同了

网友(2025-06-30):
这款有图纸有点位有时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