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965bios芯片位置

楼主(2023-02-08):
在这是个大芯片w开头的,不是中间那个小八脚93c46.

网友:
你拆的不是Bios吧

网友:
拆的像是网卡储存MAC数据的

网友:
这么老的没学过,。哈哈

网友A:
93c46是网卡的mac地址芯片。较新主板上的BIOS芯片型号里都是带25的,封装比这个大或者是DIP8的,老主板上的BIOS是PLCC封装,芯片型号里带29/39/49。

网友(点评):
请问一下,哪些部件通过sda总线联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3c46是网卡的mac地址芯片。较新主板上的BIOS芯片型号里都是带25的,封装比这个大或者是DIP8的,老主板上的 ...

sda总线?I2C总线?串行?就你那块965而言,似乎没有。点不亮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93c46是网卡的mac地址芯片。较新主板上的BIOS芯片型号里都是带25的,封装比这个大或者是DIP8的,老主板上的 ...

南桥与内存有系统管理总线,标记为sda,scl,3.3v。

网友(点评):
牛再请教一个问题,有一块板子,ddr2内存插槽时钟信号端无电压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南桥与内存有系统管理总线,标记为sda,scl,3.3v。

那要先查时钟芯片有没有开启,需要供电和开启信号,开启信号一般由PWMPWRGD(VRMPWRGD)转换而来,先查CPU供电有没有,其他各大供电正常否。

网友(点评):
都有,ddr2时钟是从北桥过来的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那要先查时钟芯片有没有开启,需要供电和开启信号,开启信号一般由PWMPWRGD(VRMPWRGD)转换而来,先查CPU ...

看芯片组架构图,最好找个同芯片组的大厂主板PDF做参考。intel,amd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芯片组架构图,最好找个同芯片组的大厂主板PDF做参考。intel,amd不一样的。

问题找到了,是一块映泰主板。我没插内存,插上内存有电压,0.8v。现在是挡E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要先查时钟芯片有没有开启,需要供电和开启信号,开启信号一般由PWMPWRGD(VRMPWRGD)转换而来,先查CPU ...

问题找到了,是一块映泰主板。我没插内存,插上内存有电压,0.8v。现在是挡E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找到了,是一块映泰主板。我没插内存,插上内存有电压,0.8v。现在是挡E1

E1是不过内存,检查内存条好坏,金手指,内存槽,内存的几大供电,AMD平台的还要保证CPU是好的。

网友:
老主板,bios不容易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