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490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一个mos管标示的是5V 1802大家有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吗?

楼主(2023-02-08):
联想L490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一个mos管标示的是5V 1802大家有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吗?我怎么也查不到

网友:
PQ302  AON7380

网友:
就是一个普通的PWM上下管

网友:
找个参数差不多,引脚功能一样的,装上试试呗

网友:
这图都能找到

网友:
谢谢大家,谢谢二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