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K上电重启(CPU12V供电电压检测上分压电阻断路造成无VCCIO故障一例)

楼主(2023-02-08):
写在前面的话:
      在迅维远程网络学习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,虽然一直没专业从事维修,但是维修却一直是我舍不下的爱好!参加培训之前有一些电路基础,但是主板维修如果没有迅维引路,可能现在还是门外汉。感谢迅维、感谢月饼老师、感谢论坛里的朋友们!
      切入正题先说故障现象,冷主板上电有时能进系统后重启,多试几次就不亮屏了
      维修思路当然首先在迅维找案例,希望能够捡漏,试过内存供电PU502并三端稳压IC;刷BIOS......涛声依旧。
      不行则变老老实实从时序入手。能上电,不亮屏时,我就直接从VCCST/VCCPLL往下测试.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、 当测到VCCIO供电时为0V,不正常;
                   2、由于图纸对不上,盲扫直通PQ710123脚(MOS管的S极),710受控PU706,测PU706的第七脚,没有启动电平(不正常)
                   3第七脚受控于下图电路(正常),接下来一路查到P_VCORE_EN_10 受控于PQ806MOS管的G5V),不正常;

                   4、请看下图,检测CPU12V3V电路。PR809PR814组成分压电路,分压送到三级管基极,测量电压极低 【正常值:12V/27+3.9*3.9=1.5V】,不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5、在路测量上分压电阻,由于12V电路中电解电容的影响,测不准确,数字表会上升到27K,手上刚好有一块正常的主板,其值只会上升到14K,于是果断拆下PR809测量,电阻已开路,更换一28K电阻,上电,CPU已发热。断电接硬盘,测试一切正常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码字不易,如果对您有用,请给点分鼓励一下,谢谢

网友:
研究 这么仔细 ,佩服 。

网友A:
先刷个BIOS在说 不行换板

网友B:
怎么查到的这个件呢,在路测也不一定准确,可以测一下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个BIOS在说 不行换板

刷过没有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怎么查到的这个件呢,在路测也不一定准确,可以测一下电压

没有原理图,就在CPU供电哪里盲测的。哪个有图可以共享一下吗?
844808459@qq.com

网友:
有饼哥的时序,不妨用波波查一下

网友D:
没有vccio往上查啊,看哪个芯片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vccio往上查啊,看哪个芯片控制的

手上的点位图与实物对不上,又没有电路原理图。。。。。哪个有发一份给我,谢谢
844808459@qq.com

网友E:
1.05是旁边lm358控制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.05是旁边lm358控制的,

在哪个位置呢?

网友:
掉电重启,要么是bios程序,要么是内存问题,要么是smb总线电压偏低

网友:
你把和这个vccio连接的电容拆下来,三极管替换一下试试,是不是哪个元件坏了,拉低了电压?

网友:
这么仔细 ,佩服 。

网友:
asus_h110m_k(nct5539D点位图

H110M-KRev1.02(NCT5539D).fz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原理图,就在CPU供电哪里盲测的。哪个有图可以共享一下吗?

17楼点位图

网友:
不会图片和文字混编,是没有权限还是不得方法?

网友:
不妨用波波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