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582笔记本慢实际原因

楼主(2023-02-08):
苹果A1502笔记本可以开机,但亮机很慢很慢,进系统要很久很久基本上进不去,后来经过测试只要把右边的usb小板拆掉就全部正常了,这上面也没什么芯片,就一个Hdmi芯片一个usb芯片,直接加焊这两个芯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!:kaixin:

网友:
应该是usb的芯片问题

网友:
这是1502吧?

网友:
usb小板问题修过

网友:
USB 芯片引起慢   张知识了

网友:
这款老通病了,而且是1502

网友:
不错,这哈可以引起慢

网友:
通病来的 ...

网友:
这个老毛病喽

网友:
又学一招啊 这个没有遇到过 还是修的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