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8HM-K,开机风扇转下,就停了,修好了,很奇怪

楼主(2023-02-09):
华硕A68HM-K,虽然是很老的板了,但还是有人要用,于是我就想法修一下。
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,一般这种开机,风扇转动一下,过一两秒立马就停下的,一般都是主板上有短路或者缺少某个电压引起的。
于是先检测了各个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,发现没问题,当然,各个MOS管也没有短路现象。
排除了短路问题,那剩下就是缺少电压的问题了。
再开机,在开机的瞬间,同时检测CPU供电,无电压,就猜测可能是CPU电压管理芯片那边有问题。
就找来点位图

打开点位,看到CPU电压管理芯片是ASP1206BGQW,一查37脚的开启电压P_VRM_EN_10,发现果然没有电压,以为找到问题了。
顺着这个脚位一路查过去,这个开启电压是+3V经过一个1K的电阻PR91过来

然后开启电压连接的另一路,是连接到PQ608,

补充内容 (2023-2-16 01:36):
PQ608,连接着的PQ607,PQ607的控制端连接到PU602,最终和+3V有关系。+3V是电源电源橙线输出。开机再测+3V,瞬间是有的,立马又秒无。最后查到是IO的46脚O_RSMRST#无电压,换IO好了。疑问,O_RSMRST#无电压,能触发吗

网友:
你这是没写完就发布了吧。

网友:
正要准备看后续呢,没了,还兴致勃勃的

网友:
PQ608,连接着的PQ607,PQ607的控制端连接到PU602,最终和+3V有关系。+3V是电源电源橙线输出。开机再测+3V,瞬间是有的,立马又秒无。+3V这一路是没有问题的,应该是其它地方电路缺少电压引起的保护性动作。最后查到是IO的46脚O_RSMRST#无电压,换IO好了。疑问,O_RSMRST#无电压,也能触发吗?

网友(2023-06-10):
vdda25,开启的vcore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