准备风枪干南桥了,求钢网推荐

楼主(2023-02-09):
      由于南桥晶振不起振,打算干南桥,但是万能的x宝居然搜索不到b450南桥钢网,是我搜索姿势不对吗?

有没有老铁来个购买链接

网友A:
用风枪干b450南桥,建议你先去买个彩票,如果中了在买钢网。如果不中就别买了。因为干好的几率可能还不如你买彩票的几率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干b450南桥,建议你先去买个彩票,如果中了在买钢网。如果不中就别买了。因为干好的几率可能还不如你 ...

可以先做成有铅锡球,然后风枪上,不要把话说的太绝对,万事无绝对。

网友C:
风抢如何干南桥上图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风抢如何干南桥上图看看

等搞到钢网再说

网友:
没那么麻烦,我有过经验。用酒精松香溶液从四边浸润,搁置几天。再从宝宝上随便买个风枪加焊。不要按压,放平,自然冷却ok

网友:
不如当料板卖了或者拆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做成有铅锡球,然后风枪上,不要把话说的太绝对,万事无绝对。

无铅桥,你用风枪干下来的时候死亡几率就到80%。对一个啥都不懂的人来说。再值球再用风枪焊接上去。你认为成功几率多大。         换句话说,让你来 你的成功率多大。不是说看不看得起谁,是新手根本没必要去折腾这个

网友D:
是不开机吗?b450的南桥不管这事儿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不开机吗?b450的南桥不管这事儿吧?

开机cpu灯灭了就没反应了,检查到南桥晶振不起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无铅桥,你用风枪干下来的时候死亡几率就到80%。对一个啥都不懂的人来说。再值球再用风枪焊接上去。你认为成功几率多大。         换句话说,让你来 你的成功率多大。不是说看不看得起谁,是新手根本没必要去折腾这个

我用风枪和10多块钱那种发热板换过580核心,因为不确定核心是不是好的所以开机花屏,因为花屏又拆下来重新搞了一次还是一样花屏,所以没搞了

网友(2023-07-07):
楼主找到钢网了吗?我手里有几片进水的想要搬南桥,也是搜了一圈没找到...然后反正这个南桥也不贵,这批板子亏死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