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surfacepro7 BIOS

楼主(2023-02-09):
surfacepro7    BIOS    直接刷就好  功能全部正常  无彩条    换cpu  升级内存  都可以    自己合成  亲测 4台机器

pro7 换U 测试.bin

网友:
不开机,不出s4

网友:
不好意思,bios 可以开机,有触摸

网友A(2023-04-12):
8g升级16g可以开机,我的版号是DV:2.0,跟原机bios合成开机速度很快,只不过刚开始蓝屏一次,现在不会啦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8g升级16g可以开机,我的版号是DV:2.0,跟原机bios合成开机速度很快,只不过刚开始蓝屏一次,现在不会啦,

不用合成 速度也很快的

网友(2023-06-14):
引用 网友B:
不用合成 速度也很快的

你怎么合成的啊

网友:
这个支持一下

网友C(2024-03-30):
如果是换U+升级内存,可以直接用吧,不用合成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换U+升级内存,可以直接用吧,不用合成把

可以  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