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修开机掉电的经过

楼主(2023-02-09):
一台戴尔Latiude E5270 板号LA-C621P 待机0.017触发后升到0.023掉回待机。拆机测量3V5V正常,测量SLP-S3#没有,没有点位图,没法测量其它信号,想到刷bios试试,可是没找到此机的bios,后来把纽扣电池拆下来,插电电流就升到400多,一阵惊喜,装机测试正常开机。看来是拆下纽扣电池就能恢复正常!

网友:
谢谢分享,确实遇到过电池电弱后不能启动的故障,换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还是得先从简单的步揍入手

网友:
奇了怪了,没电池外电源有供电,什么道理

网友:
确实遇到过电池电弱后不能启动的故障,换电池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种故障AMD的机器是比较多的,但Intel就不常见了,修好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