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充电故障]
iPhone 13 Pro Max手机不充电维修

楼主(2023-02-09):
iPhone 13 Pro Max手机不充电维修

      【机器型号】iPhone 13 Pro Max

      【故障现象】客户描述晚上睡前将手机放在床头充电,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点电都没有,本来以为是充电器坏了,但是用充电器充其他的手机发现充电器正常,清理充电接口,并换了个充电器充这台手机一样充不进去。

       通常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电池坏、电池电放完、主板问题引起。电池或主板问题日常表现为充电慢、耗电快,或者是充电端口损坏、松动,导致无法正常充电。

iPhone 13 Pro Max手机不充电维修  图1

      【维修过程】收到客户手机,拆开手机,取下主板,单独给电池充电测试正常,使用专用充电工具和数据线给手机充电发现5V被拉低,有短路情况,这种一般是主板电路上充电芯片或电容损坏导致。

      因为iPhone 13 Pro Max采用的是双层主板设计,所以定位故障点时需要把主板进行分层。

iPhone 13 Pro Max手机不充电维修  图2

      分层后测试下层板正常,测试上层板时充电5V电压被拉低,查看鑫智造点位图发现,上层板充电5V线路上只有电容,那就可能是上层板电容短路问题,将线路上的电容全部拆下来后,再测试5V没有被拉低情况,从上料板相同位置拆几个电容进行补件。

iPhone 13 Pro Max手机不充电维修  图3

      【维修结果】将电容更换后进行单上层测试,测试后充电正常,贴合起来测试也正常,重新装机测试,手机正常开机,网络正常,充电正常,故障完美修复,维修到此结束。

iPhone 13 Pro Max手机不充电维修  图4

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,未经授权,禁止转载
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/iPad、华为手机、小米手机、OPPO手机、vivo手机、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www.xw360.com
寄修地址: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

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://www.xzmpdf.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、维修经验、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牛逼的技术

网友:
拉低是有漏电,如果通过热成像应该更快的锁定故障。避免分层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!看越来问题不大维修过程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