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康佳]
师傅们看看这个屏是屏线问题还是屏问题

楼主(2023-02-09):
点屏工具点亮是这种,手里没有单8位屏线,DIY了一根,图像是这种,网上看单8位屏线各不相同,不知道是不是屏线问题。

网友:
原始故障是什么

网友:
屏的问题

网友:
看起来像屏的问题哈

网友A:
你这应该是屏的故障,有压屏机的可以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应该是屏的故障,有压屏机的可以搞。

谢谢指教。

网友:
这个屏估计是坏了

网友:
主板被摔坏了,我用点屏工具点屏看看屏是不是好的。

网友:
网上现在有技改飞线免压屏的靠谱吗?

网友:
这个明显是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