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代笔记本u集成桥的供电阻值多少正常

楼主(2023-02-09):
八代笔记本u集成桥的供电阻值多少正常
我测量供电电感阻值是0.5正常吗?还是说桥短路了

网友:
一般十来欧

网友A:
是如何测量的上图看看

网友:
等我回去发给你看,谢谢

网友B:
不管是6 7 8 9 10 11 12 cpu阻值都是1.几或者2.几。vccsa是10几20几 集显供电也是1.几或者2.几

网友:
现在的都很低!最后在考虑桥

网友:
现在是不出待机,芯片缺少e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如何测量的上图看看

桥供电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管是6 7 8 9 10 11 12 cpu阻值都是1.几或者2.几。vccsa是10几20几 集显供电也是1.几或者2.几

确实,前一段一个料板上拆下一个4300U,背面电容只有2左右,以为挂壁了,结果拿来代换上机毫无问题。

网友C:
拆掉rtc的三极管有线性ldo,说明是后级拉低了,而且现在测到ec不发出almon开启待机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掉rtc的三极管有线性ldo,说明是后级拉低了,而且现在测到ec不发出almon开启待机电压

写错了是ALWON

网友B:
cpu电感0.003肯定短路了  至少是1.几才行

网友:
一两欧姆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电感0.003肯定短路了  至少是1.几才行

我也觉得是